怎么找显卡芯片 和判断好坏

楼主(2016-01-20):
大哥们 帮帮我啊
芯片
显卡

网友:
打芯片上的电容阻止 。一般0 都是挂了

网友:
显卡芯片旁边都会有显存颗粒的好坏的话那得需要测量了

网友:
被显存包围的是显卡 用表笔打显卡上的电容看阻止 出0一般就有点问题 也有部分太小的显示0

网友(2016-09-25):
谢谢 大师们 会了

网友:
测显卡上的电容不能打二极管档,要打200欧电阻档,有些电容的阻值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