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显卡 宝龙达NV405/512M无显示

楼主(2016-01-20):
几片联想品牌机显卡 宝龙达NV405/512M,装上测试,诊断卡全通过,机器已经启动,就是无显示。测试显卡上的各电压都正常,换过ACT08芯片,换过BIOS。依旧。求解。

网友:
显卡接上显示器,有反应,显示器的指示灯有变化,说明行场同步信号已经有了,只是视频信号没有。

网友:
接口1芯片 ACT08换了,没有变化,后来又把另一个显卡的BIOS,换过来,也没有变化。故障依旧。请帮忙看看,还有哪里有故障。

网友:
找朋友给做了GPU的BGA ,可以点亮了,但亮度很低,还要继续找,毛病。

网友:
GPU不行了吧    做BGA也没用了

网友:
用检测软件检测下看DOS下能不能认到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