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上找的:短接POW开关测量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成功

楼主(2016-01-20):
是一直表笔接地,一直表笔短接POW和GND看电压是否从5V或3.3V跳到0的意思吗??电平跳电

网友:
意思是短接POW,看结果有没有5-0-5的跳变吗??

网友A:
我测的是IO的相关脚。

网友:
有的只有3.3v

网友B(2016-07-11):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是IO的相关脚。

你是测I/075 74那两针是吧?但是现在我想了解的是F_PANEL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测I/075 74那两针是吧?但是现在我想了解的是F_PANEL上的问题。

F_PANEL是什么信号>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