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为什么被拉低了?

楼主(2016-01-20):
我有一台LG的显示器,插上电源,电源灯一闪就灭,屏一直是黑的。拆开一看没有电容鼓包,后来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只要不插驱动板12伏,5伏输出正常,插上驱动板5伏没有了,12伏变成5伏了,问一下是怎么被拉低了?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你看看驱动板的转换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一般拉低都是有短路

网友:
手头没有可替换的配件?   接个12V灯泡什么的在电源板上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驱动板相关供脚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

网友:
更换八角芯片,还不行的话就把12V电路和5V电路主供电全部换完,然后把电路上边的电容也全部换完,应该就好了,不一定是什么拉低电压的,我修好过,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直接更换通用的一体板吧

网友:
驱动板有12V转5V电路   有短路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没插上屏线,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正常的,但是插上屏线,电源板输出的5伏没有了,12伏慢慢变没了,直到现在还在放着呢?各位给点见解呗!

网友:
驱动板供电没问题,插上屏线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驱动板上有短路,另一种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不足电压也会被拉低,先区分一下是那种原因

网友:
有可能带不起负载

网友:
1.假负载 测试电源负载能力   2.负载短路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负载差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不干活可以,一干活就电压就下降了,全面的检查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没插上屏线,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正常的,但是插上屏线,电源板输出的5伏没有了,1 ...

哥们你的还行,我这一个LG22寸的不接屏线 ,都是5V没有 12V慢慢变没

网友:
驱动电路板发生故障,主要有,mcu程序丢失,本身坏。5v稳压电路故障。故障时钟电路的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没插上屏线,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正常的,但是插上屏线,电源板输出的5伏没有了,1 ...

检测屏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还行,我这一个LG22寸的不接屏线 ,都是5V没有 12V慢慢变没

电源电路不正常

网友:
还有可能带不动负载也会这样

网友:
换U431一试

网友:
无非两点,一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下降,二是驱动板有短路

网友:
故障楼上都说了,你得自己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屏线了吗
检查了,屏线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5v稳压电路元件坏,或微处理芯片坏及程序丢失和时钟电路

网友:
查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2016-02-19):
总觉得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了。

网友:
先换电容 再查驱动板!

网友:
学习大神们的东西

网友:
量下驱动板的5V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