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手机综合工具箱-MX4 一键解锁BL、刷入REC、PRo修改分辨率等 更新2.0-beta4

楼主(2016-01-20):
魅族手机综合工具箱-MX4 一键解锁BL、刷入REC、PRo修改分辨率等 更新2.0-beta4

  魅族手机综合工具箱-MX4一键解锁BL、刷入REC、PRo修改分辨率等 更新2.0-beta4。

  适配机型:支持魅族MX4、魅蓝note1、魅族MX4Pro。

  具体功能看图:

  注意事项已写在工具文件夹里面的文本里了,请先看说明再执行!

  内置的MX4REC:
  1.破解签名验证的官方REC(可刷魅族官方rom、yun os、支持连接电脑)
  2.第三方REC:coffee的中文rec(其实就是中文的CWM,可刷第三方rom、卡刷补丁包、不能刷官方rom)
  3.第三方REC:philz(国外的英文的CWM,可刷第三方rom、卡刷补丁包、不能刷官方rom)
  4.第三方REC:twrp_2.8.7.0(著名的TWRP,英文,支持MTP连接电脑、可刷第三方rom、卡刷补丁包、不能刷官方rom)

  主要功能:
  一键解锁(MX4)
  一键刷入REC(有破解签名验证的官方rec和中英文第三方rec可选)(MX4)
  魅蓝note1刷机工具安装
  adb推送文件到手机(方便XP用户)
  修改手机分辨率(MX4Pro)
  拉取系统文件到电脑(全机型)
  ADB调试故障(开发者用)
  一键重启、一键进入REC、一键进入Fastboot (全机型)
  迎接flyme5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c0UsUAW

  更新日志:
  2.0-beta4:
  加入了ADB Sideload功能,可在pc直接向rec推送刷机包刷入
  修改了一些实用功能(与时俱进)
  增加了一键安装”去广告版的RE文件管理器“的功能

  2.0-beta2:
  界面大改,4pro、mx4、m1note相关功能分离。
  加入了m1note的功能;
  总之改动很大,自己体验吧

  beta5:内置了TWRP

  beta4:4.5.6的解锁经测试适用于4.5.7
  优化一些语言表达

  beta3:
  区分4.2.8.2和4.5.6的解锁
  增加好几种重启功能

  MX4解锁步骤:

  1.请使用4.2.8.2或者4.5.6固件
  2.开启usb调试功能,最好用隔壁连接一次看看能不能连接成功
  3.root
  4.    4.2.8.2请使用94号功能、4.5.6请使用96号功能,不要弄错!也不推荐用这2个固件以外的固件进行解锁操作!

  另外注意:
  里面自带的“第三方rec-coffee制作(中文版)”.
  目前使用第三方rec存在问题是,如果他和flyme一起使用会导致他会被替换会flyme的,所以当你刷第三方recovery之后,请连着usb,然后长按电源键手机关机进入充电状态,然后长按音量+和电源键直接进入rec进行操作。(刷入前请把要刷的刷机包准备好)

  ADB Sideload的时候方法:(MX4功能里的第66号功能)
  这个功能用于你刷了第三方rec然后忘记事先拷贝刷机包到手机内置储存的情况。 (如果你用的是TWRP可以直接连接数据线到电脑,会看见MTP正常工作的,直接就能拷贝刷机包到手机)

  适用REC:那3个第三方rec均附有这个功能
  开启这个功能的方法:

  下一步三种rec的地方不一样,下面分别介绍:
  philz:
  主界面上“Install Zip”-"Install Zip from sideload"
  coffee:
  主界面上“安装ZIP刷机包”-“从adb sideload读取刷机包”
  TWRP:
  主界面上“Advanced”-“ADB Sideload”

  然后执行工具箱里MX4的66号功能,然后就会显示loading: 'upgrade.zip'什么的,然后过一会会出现百分比,等到100%就完成了。
  然后rec会自动执行刷入动作,请不要做任何其他操作,等待刷入完成。
  然后你就可以干别的了。

  注:这个功能会把接收到的刷机包直接刷入,请不要推送官方的刷机包

网友:
有平板子的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