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43t-Es3G 上真U不触发

楼主(2016-01-20):
  本人只会捡死耗子,勿喷!!!!!!!!!
拿到板后供电打阻无短路,上电。  我累个擦擦。不触发!拔小P4,一样。。。  好吧,裸板点下尼玛居然触发了,好吧那就测下供电吧,
    Cpu 1.25 正常   南桥1.5  没问题啊  内存1.5 都正常啊
        有鬼啊供电正常上U不触发,什么情况?从来都没见过啊,只见过没U不触发的板,哪里见过有U不触发啊,

         没思路没思路,。。。。。。。。。。。。。。。。。。。。。
         要不下Cpu供电管理芯片试试

          跟原来一样一样的。。。。。。
          上论坛上来看看有没有一样案例的。
         找到了两个都没解决办法,有说Io有问题的,有说桥问题的,醉了
         在表笔划过一个822时居然亮机了

Smlink0  Smlink1  这是干什么用的?换完822   顺利亮机跑码了   求大神解说!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设置信号。

网友:
真是感谢楼主发贴告知,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和楼主那块一样的症状,折腾了一个星期了,原以为真是南桥坏了,先丢一边.看到楼主的贴后试了下重焊822那排排阻,果然跑起来了.哈哈,新手学维修玩感觉真好.

网友:
新手还没见过这种问题,好奇怪的问题,Smlink0  Smlink1这两个信号跟上电没关系吧

网友:
这两个信号不正常应该不会导致不触发吧?

网友:
同问  这两个信号不会导致不上电吧

网友:
按道理,不应该造成不触发,可能是触发掉了。

网友:
这么好的瓜居然被你吃掉了哈啊哈

网友:
今天正收到同样,终于有资料修机了,

网友:
现在说什么怪现象都有,我还碰到一个技嘉的主板短路,内存供电上管击穿,作死换mos管换供电芯片最后查到是io边上的822问题

网友(2016-02-20):
  现在修个台式机板子不值钱了啊

网友:
不会吧?华硕人家说822是通病。技嘉也用它坑人?

网友:
。。822门。反正修好。人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