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 L600D 插电大短路 处理后外显内不显 显示后键盘串键

楼主(2016-01-20):
TOSHIBA 东芝 L600D 插电大短路 处理后外显内不显 显示后键盘串键
       插上可调电源马上爆表,5A大电流,心里大喜!好久没碰上大短路的机机了。主板拆下来,CPU这一面靠近插槽的位置有个地方覆盖着的绝缘塑料膜有热融化的痕迹:

       SMAJ20A SMAJ5.0(C)A - SMAJ170(C)A 400W的表面贴装瞬态电压消除器 实质上就是稳压二极管,反向电压20V,作用是防止瞬间高压对笔记本的损坏,不过对于我们来说不坏又怎么能够体现我们的作用,所以拆除就行了;有强迫症的师傅可以找个20V的稳压管装上去。反正我不装。这时插电不再大短,待机电流一开始是0.027A,

稳定下来后是,

       待机正常后插电触发,外接VGA正常显示了,可是内屏不显,就在屏接口CN3处打下各个电压值,

       1 2-LCDVCC 无电压不正常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

       这个信号就是这个LVDS_DIGON,来源于北桥,先不管它,强行提到3.3V测试一下。把Q37拆除,1 2-LCDVCC就有了3.3V,

       屏背光 20-DISPON 0V,来到EC 的27脚也是0V,试试把27脚与93脚LID591#连一起,发现都被拉成低电平了,根据这些判断最终原因是北桥没发出正常的信号导致EC没产生高电平的背光开启,

       根据屏接口这些数据 可以推测是北桥(集显)的故障几率较大,北桥(集显)216-0752001 重新加焊后电流直上1.3A 内屏显示了,

       小插曲:进入系统后很多按键用不了,特别是按回车键想打开我的电脑时变成了电脑属性,相当于ALT键一直是按下的感觉,这种情况我不会修,把内置的键盘拔除用外接的就解决了,把情况和用户说了如果一定要内置键盘的话另外加钱买。
       好了不浪费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了,帮++,你开心,我开心,大家开心!

 会员14740882元2022-12-4 10:54

网友:
坐沙发支持一下楼主,修得好利索,分析得细致,还在图上标出各电压并解说。

网友:
楼主的bga是什么样的。示波器是模拟的,万用表不错。拍照手机是相当的清晰是好手机。排版清晰,明确,顺序。好

网友:
ALT 键按下,再单击会出属性,这个容易,只要取出键帽用镊子搓一下,把两片带有碳层触点的绝缘胶稍微分离一下,再把Alt键的键帽下面的软胶剪掉一点,就OK了

网友:
观察仔细。不错不错

网友:
何班,真是历害

网友:
我喜欢可调电源

网友:
修得好利索,分析得细致,北桥没坏算是捡着了。

网友:
大短一般比较好修,多是电容问题

网友:
0752001这种桥一看到就是干都懒得测

网友A:
太用心了,每个电压都标示出来了。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用心了,每个电压都标示出来了。

谢谢你的好评。

网友:
牛我遇到直接干

网友:
支持加分发贴。感谢分享!

网友:
嗯   功力不错了

网友:
键盘木有办法修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