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5t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6-01-20):
这块儿板求助过一次了   还是没修好,特来求助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信号,,图纸时钟追不出来是怎么来的,一追就到这两个信号上来了 ,,不知道这两个几个信号有什么关系。。求大神指点

网友:
那个应该只是检测电压而已   VTT_PWRGD  真正的用图是产生后去到CPU来开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技嘉主板很多供电都与IO有关系,比如内存、桥、总线。这两个信号就是用来调节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很多供电都与IO有关系,比如内存、桥、总线。这两个信号就是用来调节电压的。

我修过的技嘉掉电 是跟IO之间相连的电阻坏掉引起的  还有是北桥旁边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很多供电都与IO有关系,比如内存、桥、总线。这两个信号就是用来调节电压的。

是的。听说过   不过我io换过两个新的了   南北桥也都加焊过。图纸也是参考的,就是强制上电总线供电没有。vtt—GMCH  这个电压不出,,就是追不出来哪个发出来的。桥发出来两个 信号。vtt_GMCH_UV2和vtt_GMCH_UV1
就是不懂这两个信号和 VTT_GMCH 出来的先后顺序。他们有什么关系。。请徐老师给解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的技嘉掉电 是跟IO之间相连的电阻坏掉引起的  还有是北桥旁边的二极管

风神一笑   女神  能不能给解释 一下  我上面的那个问题

网友:
你是查那个?VTT_GMCH?VTT_GMCH不是一个信号,是一个供电,前端总线的一个供电

网友:
主板掉电你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区分,触发马上掉电且不能二次触发基本上是主板有短路,开机四五秒左右掉电一般是开关针电压被拉低了,开机显示之后掉电,一般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引起,开机跑过内存掉电,这种有时候是正常的,再开机试试。如果还是不能过,刷BIOS,清理内存槽,拔掉BIOS查内存的所有工作 条件

网友:
掉电分好几种的    一是解发秒掉    那是有短路了   二是解发后几秒掉电  那是缺电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