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211T USB不能用维修一例 附BIOS

楼主(2016-01-20):
SONY vpceg-211t  右边的 USB不能使用维修一例  影响键盘不能切换小键盘  拆开机器  ,用万用表测不能使用的USB接口 对地点组正常,上电测试发现USB没供电(有输入,没输出)懒得查电路 ,于是直接短接8脚芯片的5V输入、输出脚  装好机器,试机USB是好了  但在测试键盘时发现键盘不能切换到小键盘,以为键盘坏了   更换一个键盘故障依旧。 无赖,只好再次拆开机器,全面检查,在板的反面 目测电路板时 ,发现  左边USB接口控制芯片 烧的面目全非,拆了该芯片。用导线短接8脚芯片的5V输入、输出脚   再次装好机器试机  ,USB接口没问题了  键盘也没问题了。总算找到了问题症结。  再把 刚短接的右边USB接口电路, 恢复原样  试机  没问题,  交差。

sony vpceg-211t INTEL DUXIAN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