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的独显无法使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6-01-20):
做过系统,电脑以前拆过,清过灰!重新装过官网和nvidia官网驱动都没用!无论是开关什么都试过了,没用。。。。。。。。。各位高人是不我的显卡坏了?换主板要多少钱?
显卡
电脑

网友:
肯定有问题了。拿去修吧。

网友:
八成就是显卡坏了,要更换新的了。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换显卡吧,以前华硕的碰到过

网友:
送修吧 一切问题帮你解决

网友:
这个要专业人士才能搞

网友:
好像是通病呀

网友:
是的坏了。 换主板大概八百吧。

网友:
肯定坏了,常见故障

网友:
。。打上驱动后显示感叹号?如果是的话查显存供电吧之前也遇到过算个通病

网友:
显卡挂呢 送修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对不对

网友:
换显卡吧,或者重置

网友:
小小白还是不要自己动了,送修吧,多半是显卡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拿去修吧,别在这问题多少钱。检测到具体的问题了才有报价的

网友:
看一下显卡供电的供电管短路么,散热器下面有没有断线,再就是显卡芯片坏

网友:
GPU核心芯片坏了

网友:
坏了坏了换。。。。。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了吗》》????

网友:
1.5V 电压转换管子坏了...

网友:
修到了几台是,显卡能认到,不能工作的。显卡一路供电坏了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