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5030 独显BIOS

楼主(2016-01-20):
联想一体机C5030  独显BIOS

联想一体机C5030 DX MX25L6405 BIOS.rar

联想一体机C5030 DX MX25L8005 BIOS.rar

网友(2016-03-13):
你机器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7-12-07):
对啊,什么问题啊刷bios好的  还是好机备份的,有板号吗图片也行。

网友:
bios是好的,      但是亮机慢。

网友(2018-02-08):
下载试试、你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验证可以亮、就是亮机稍微慢点。。。。

网友(2021-12-09):
这机器的BIOS需要插电读写吗?还是需要焊下来,我用线夹不识别

网友(2022-08-09):
是什么CPU  显卡是820  还是9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