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没电,主板电池怎么拆换?

楼主(2016-01-20):
主板电池没电,主板电池怎么拆换?

  电脑主板上电池的作用就是为主板内部供电,主要是为了保存内部时钟以及CMOS设置。在主板南桥区域有一个RTC振荡电路,它需要主板在没有任何外界电源的情况下能继续工作,为下一次开机、以及内部时钟事先做好准备,而电池正好是为这小部分电路供电,以满足其正常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断掉电脑所有外部电源后,下次电脑开机后,电脑上的时间不会乱的原因,另外主板BiOS设置也是基于此原理。

主板电池没电(图1)

  了解主板电池原理后,对于主板电池没电了会怎么样?就比较好理解了,没有了主板电池,会出现以下几种现象:

  1、电脑每次开机,时间都会恢复到初始时间,也就是说,时间不能正常同步,时间不准的问题,每次重启电脑,其电脑时间都恢复到了出厂设置的时间;

  2、电脑Bios设置不生效;当主板电池没电了,进入主板BIOS设置后,重启电脑,其之前设置的BIOS项目都失效,又会恢复到原始设置;比如电脑设置了开机密码,但如果主板电池没电,就会出现设置了开机密码失效,下次依然可以直接进入电脑;

  3、还有一种情况是,电脑BIOS没电后,电脑不能正常启动开机,显示的是黑屏界面。当然也有部分电脑没有主板电池也可以开机,不过经常无主板电池进行开机使用,容易损坏主板南桥芯片,导致主板损坏。

  4.开机后,提示按F1或F2键,才能进入系统。

主板电池没电(图2)

  通常电脑主板电池的寿命为四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三年更换一次电池,电脑使用四五年后,就容易导致电池老化,导致时间不准,主板bios设置失效等,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池,当然也可以,让电脑一直插上外部电源,不过一般还是换电池方便。

更换主板电池的方法如下:

  关掉电脑的电源。打开机箱盖,在主板上会有一个圆的电池。然后按着电池插槽上的卡子,电池弹出,由于每一种主机板上的电池座不一样,所以电池的取法也不同。一般是外扣式电池座。要拆下电池只需将电池座旁的扣子往下压,然后再将电池往外推出即可。

主板电池没电(图3)

  上压式:只要将电池往外侧推出即可。

主板电池没电(图4)

  上扣式:这种电池座的扣子制作在电池的上方,要拆下电池时只需把扣子往外扳,电池即会自动弹出来。

主板电池没电(图5)

  电池拆出来后这时把新电池拿出来安装。注意一下水银电池的正、负极方向。

主板电池没电(图6)

  有字的一面为正极,没字的一面为负极,安装时电池正极朝上方,上压式的正极朝外突出的铁片一方,然后依照拆下电池的反动作将电池装回,再把机箱盖子盖上,然后开机进行CMOS的各项设定即可。

注意事项:

  纽扣电池取出、安装时一定要轻压,以免损坏主板或电池插槽。

  纽扣电池可到电脑城或大型超市中购买。

  有些电脑因为主板设置控制,在系统中是无法改变日期时间的,要在bois中修改。

  如果电脑开机后不能引导,考虑纽扣电池没有安装好,轻压纽扣电池,直至纽扣电池装好。

网友:
介绍的挺详细

网友:
想想电脑都用这么多年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明了

网友:
不懂的一看就会  LZ辛苦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关这方面的

网友:
这个也都挺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说得很祥细,学习了。

网友:
简单的东西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