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HD6790跑 26求助。心塞中。

楼主(2016-01-20):
V星的HD6790 到手触发一下就停了,右下角那管烧了,我换了后能正常触发,查核心供电1V 显存供电1.6V
右手边12V插品那块是显存供电·下面坏掉的不知道是什么供电·修好后我觉得电压是正常的·有1.15V供电出来。
连到显存电源管里去·芯片是UP6122AF。上机跑码卡在26处·
跑26其实应该是主板认出显卡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跑不过去··

我想问问我还有那里要查的·不太会修显卡·在论坛里看了很多显卡维修贴。。

网友A:
26在认显卡,26就是2B,查一下数线没问题,用软件试一下能看到核心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在认显卡,26就是2B,查一下数线没问题,用软件试一下能看到核心不。

能认出核心·用集显进到系统能认出6790·AMD的HDMI驱动还能装上·但是核心驱动装上就黑屏·毕竟我是用集显·
我现在把BIOS吹下来·查看BIOS里的文件·好像没问题·显卡在没有BIOS芯片能跑过去·不过是黑屏跑过去的·
用集显进系统查看同样能认出679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认出核心·用集显进到系统能认出6790·AMD的HDMI驱动还能装上·但是核心驱动装上就黑屏·毕竟我是用集 ...

装驱动就死,常见BIOS程序错、核心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驱动就死,常见BIOS程序错、核心坏。

显卡是用户的机箱没装侧板,然后一条USB插头不小心掉到显卡背面上,就死机了。
死机后开不起来·显卡短路·然后我修好短路·也就是说之前是正常使用·那么BIOS如果有错误·在短路的时候应该是整个BIOS里的文件被清除了或芯片坏·但是编程器能读到里面的文件·那程序应该没事·
核心坏的可能有···也可能背板核心上的电容或电阻坏了··看来得放弃了·这钱赚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用户的机箱没装侧板,然后一条USB插头不小心掉到显卡背面上,就死机了。
死机后开不起来·显卡短 ...

先找个BIOS刷刷试试,再就是打下显卡两面数据线的值

网友D:
这样的问题 就不好修了   数据线  和核 心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BIOS刷刷试试,再就是打下显卡两面数据线的值

刷了·数据线的值也打的·一样的·
今天真是日了狗了·刚刚又来一片HD6770 蓝宝的·也是短路·修好了短路·也一样跑26 2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问题 就不好修了   数据线  和核 心的可能性大

数据线值都一样·那是正常的了·现在有两张一样跑26 2A的·同样也是短路后修复就这样·
核心应该是完蛋了··

网友:
有意外的短路事故一般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害。A卡卡在2A之类的代码一般所有供电都正常,核心初始化PCI总线失败,原因可能是核心损坏或某颗关键显存没有成功运作。N卡就不一样,很少卡2A,拆掉所有显存都可以亮机,DOS下不花屏

网友:
看来还是N卡比较妥妥

网友:
碰到上bga干下gpu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值都一样·那是正常的了·现在有两张一样跑26 2A的·同样也是短路后修复就这样·
核心应该是完蛋 ...

那应该差不多  我也修过  核 心供电管子击穿 的   换了后  不过显卡  牵扯到核心 就不修了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数据线的值也打的·一样的·
今天真是日了狗了·刚刚又来一片HD6770 蓝宝的·也是短路·修好了短 ...

一样的问题,换个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