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法彻底关机

楼主(2016-01-20):
  y470主板进水, 同行自己清理了,拿来说是关不了机,拆开看了下没有明显故障 测了一下用适配器 可以关机 用电池和适配器也可以关机,单用电池,按开关可以开机,再按一下屏能灭 ,开关只是灯还亮着,再开也开不起来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换个EC试试

网友:
哪里进的水,同行清理的哪,这是关键。

网友:
重点看看进水的地方,问题出现的时候对着图纸一个个查。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广州迅芯科技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可能还是你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或者刷个bios看看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或者BIOS

网友:
进水是不是在充电芯片附近?

网友:
刷刷程序看看

网友:
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或者断线了

网友:
这种 问题都是难搞的

网友:
主要先看进水位置。先看板子有没有断线

网友:
按关机时序来判断是哪路供电没关掉查那路的控制信号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

网友:
EC.南桥。都有可能。还有看他关不了机的情况。电流是否也偏高。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BIOS------》EC=====》桥,按这顺序检查。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看小电阻有没有腐蚀坏的,断线的,还有BIOS,南桥,TRC电路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重点考虑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