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聊聊数字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大家跟上呀!

楼主(2016-01-20):
存储深度是指示波器在被触发时进行一次捕获并显示的波形采样点数量。存储深度用SD表示,单位是Mpts(M代表百万,pts是points的缩写),如存储深度32Mpts的意思是:示波器一次采集、处理和显示波形,可以显示32M(1M等于一百万)个点(points)。
示波器在发现“触发信号”时会马上对信号进行采样并捕获一段由采样点组成的波形,然后存入示波器内部存储器中,然后经过处理显示在屏幕上,这一屏采样点的数量就是此时的存储深度。
存储深度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关系式:
         存储深度=采样率×采样时间
采样率,指数字示波器对信号采样的频率,采样时间为进行一次采样所用的时间。采样时间计算方法是将示波器水平刻度的格数乘以当前时基(前提是这次采样的所有信息都显示在屏幕上)。

如图示波器显示存储深度为90M,采样率为1GSa/s,时基为5ms/Div,水平刻度为18格。该数据便符合上述关系式,得到:
存储深度(SD):90M=1GSa/s*(5ms/Div*18)。

网友:
对于维修,没必要那么大把,2M足够把?

网友:
这也太专业了吧啊

网友:
好像一般低端的示波器采样率都是以K来标的。

网友A:
和采蜜一样 你也就看到几朵狗尾巴花。最多能看到几朵懒老婆花。看你想看到什么花,你也就一光棍。一个花都没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采蜜一样 你也就看到几朵狗尾巴花。最多能看到几朵懒老婆花。看你想看到什么花,你也就一光棍。一个花都 ...

开玩笑 别生气哦

网友:
不是100M就够了么?

网友:
一般维修还是采样率最重要,储存深度其次,
国货采样率兑水

网友:
反正我用采样1G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