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la-8251p APU 8显存 bios

楼主(2016-01-20):
DELL 5525 la-8251p APU 8显存 bios

DELL 5525 la-8251p APU 8显存 bios.rar

网友(2016-02-27):
刚刚修好一台,就是一声报警,每两声间隔2秒不停的响,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大短的,,, 拆开机器就马上去掉短的那一个电容,,,然而却待机0.006不过电,,好像没有人发类似贴,要找图纸查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2016-03-28):
BIOS,刷完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这有一台这个机器,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先收下,多谢 慢走不送

网友A:
BIOS,刷完,还是一样的外接灰屏的 内接不显示

jys

网友(2016-05-28):
BIOS刷上可以亮机。

网友:
我的定时关机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16-07-25):
看楼主这个都说行,下来试试

网友:
是好的,一声,刷下就好

网友(2016-09-09):
    开机 不显示不知道 刷了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完,还是一样的外接灰屏的 内接不显示

和我的一样,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一声报警,刷下试试,先谢谢

网友(2017-08-09):
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