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AMD四合一CPU不开机

楼主(2016-01-20):
上电待机无电流,B+公共点电压才出2V。
直接P2点短接到P3点就可以开机,但这样装电池工作不行的。
基础太差只好在这里求助

网友A:
不过保护隔离。量下B+对地阻值,低的话直接烧。正常的话就要查导通条件了、

网友:
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啊,pacin一定要为高你推推看

网友:
如果是二修机注意管子有没有装反,上次修到一台别人伪装得很好的,结果搞半天是别人把管子撞反了导致不过保隔的

网友:
正常是低电平的,查导通条件

网友:
我一台SONY 机也是这问题 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保护隔离。量下B+对地阻值,低的话直接烧。正常的话就要查导通条件了、

大哥  没看清楚,短接可以开机,楼主查查 PACIN有电压不

网友:
报一下饼哥的远程吧,学了之后再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秒了

网友:
已经买“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在学了,符送的光盘是饼哥录的屏幕录像教程,基础讲得太详细了。

烧就不用了,因为P2点短路到P3点后能开机工作。
PACIN信号来自EC pin110发出的ACIN信号1.27V BATT_OUT 0V
EC引脚有加焊过的痕迹,原来应该是同样故障修过
下图的PR310短路后 也能开机,BQ24737VDD 6V电压来自 PU301电池管理芯片16脚

网友:
查 PACIN,这个信号一定要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