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刷BIOS后解决黑屏

楼主(2016-01-20):
户送来一台华硕A42J 说系统装过后黑屏,客户走后.我用安全模式下进入禁用独显后可以正常进系统.说明电脑基本没问题!马上打开迅维查到一下有没有相同的!还真找到了!可以刷BIOS解决

真心感觉迅维好啊!!!!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刷BIOS?

网友:
只能说你人品不错,这种情况我大都是围绕显卡修好的

网友:
BIOS?   好吧     我会考虑显卡。      经验收了

网友A:
还有这情况,没遇到过,楼主重新装个显卡驱动试试没
你刷BIOS,是拆下来刷还是在线刷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种问题 是刷BIOS 好的  可能我修的少吧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
遇到过显卡驱动安装不上,刷BIOS好的

网友:
华硕机有的要官网下的驱动才能用  BIOS 少见

网友:
显卡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情况,没遇到过,楼主重新装个显卡驱动试试没
你刷BIOS,是拆下来刷还是在线刷

进BIOS直接升级

网友:
没有问题. 升级BIOS解决

网友:
bios 和这个也有关系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奇葩

网友:
显卡驱动冲突   刷BIOS   可以解决

网友:
没有吧,这个不是程序吧,是显卡驱动不要用新版的就好啦

网友:
亮度调不亮刷bios好了

网友:
那篇帖子我也看了,这下经验更深了

网友:
又是bios引起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加油!  不好遇到啊!

网友B:
显卡问题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刷BIOS解决?
要升级BIOS程序

网友:
有了迅维 你又受益了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黑屏刷bios好的,看会不会返修再定结论。

网友:
这也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样的刷BIOS也行啊,记住以后试试看

网友:
厉害 这样就收钱了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没遇到过呀,以后遇到了耍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难找 刷下试试

网友:
现在好多故障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怎么升级BIOS?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同求0.0.0.0.0.0.0

网友:
现在的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有的机器,开不开确实得刷bios才好用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禁用独显可以正常,我一般是怀疑显卡啊。。。。

网友:
BIOS还会导致黑屏?。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多半是系统不行

网友:
一般不是都显卡问题吗,,,还第一次听说BIOS问题的

网友:
碰到过一个IBM  T61的 一个联想的就试这样,进系统黑屏,其实一个试进系统后休眠,一个试进系统后暗屏。可是人家做系统之前好好的。最后不给人家打驱动,打发走了。你想这种问题,就不能给客户修。因为人家之前好好的。

网友:
BIOS现在影响好多东西!

网友:
是显卡问题把  bios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先打集显再装独显也可以

网友:
BIOS 是有能的 。。。。。。

网友:
华硕刷BIOS的就能好的我就没遇到几台 哎  感觉华硕难修啊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