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头板的维修,AM3盈通A78L战警版V3.1复活一例

楼主(2016-01-20):
这几天赶一个网吧,总算是全部结束,下午回到店里没事干,收拾柜子的时候翻出这么一片主板。回忆起原来是好几个月前,一客户丢给我的。现在拿出来点点看,反正也是无聊。

放手术台上,上个速龙220,点开机排针,好家伙,有复位不跑马,诊断卡死水一潭,立马皱眉头。换个240,问题依旧,想必肯定不是CPU的问题,遂开测。

上个AM3假负载,上面的CPU_PG与CPU复位都是1.5V。能出到这里,我想各路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死角,各路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1.5V,正常
VDDA2_5:2.5V,正常
CPU供电:1.1V,正常
VDDNB:CPU内置内存控制器:1.1V,正常
北桥供电:1.1,正常
北桥1_8供电:1.8V,正常
南桥供电:1.2V,正常
HT总线供电:1.1V,正常

板子能找到的测量点,基本就这样,感觉都是正常的。既然各路供电正常,那么是不是存在虚焊的可能性呢?试着压CPU座子,压南北桥散热,都无效。没办法,忍者性子量假负载上CPU到北桥总线的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量PCI槽的AD线对地阻值,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难道真要我上BGA?

网上下个这板子的BIOS,编程器刷新之后,还是涛声依旧。量BIOS的SPI总线对地阻值,也都属于正常范围。天哪,难道是遇到了铁板!?此时满脑子都是BGA、BGA、BGA……

不过我还是忍住,开始仔细观察主板,反正下午没事,还不信治不住你。板子背面干净整洁,毫无划伤痕迹,正面也得慢慢看,终于,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看到猫腻!

南桥上方有处地方不对劲,仔细看,原来是缺了个东西,猜想应该是电容,因为周围全部是电容。量焊盘两端看走线布局,一段来自南桥,一段通向北桥。卧槽,这该不是AMD的南北桥ALINK总线上的交流耦合电容吧,类似于显卡PCI-E槽到北桥或者到CPU座子的原理。管不了那么多,先从料板PCI-E显卡槽附近拆个同作用的电容来试试。

补上之后,确定焊接牢固。

上CPU,点开机排针触发,诊断卡终于有了眉目,卡在D4代码,毕竟我还没上内存。

上内存,接显示器。没多久,盈通的LOGO映入显示器,做个系统测试下稳定性与各接口,都毫无问题,板子算修复。
猜测:客户插拔显卡,显卡卡位卡子碰掉了这个电容,导致主板点不亮
没啥贡献的,只有个确定完好的亮机BIOS,然后是修复过程分析,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次这么前排,前辈终于发新帖了

网友A:
看得好仔细   VDDA2_5问下这个2.5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不错。好技术,要是我就搞不定了,我没这耐性慢慢折腾。几分钟搞不定就扔垃圾桶了

网友B:
这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居然能使主板瘫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好仔细   VDDA2_5问下这个2.5是什么电压啊。

这个是amd主板上特有的,给cpu供电的。如果它没出来可能会使cpu电压出不来

网友:
铁板修复,佩服佩服,楼主很细心,帖子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居然能使主板瘫痪?

南北桥通信总线上的耦合电容,缺了就相当于断线了,导致南北桥通讯不正常。

网友:
楼主好技术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所以不是所有的小电容都可以取掉,这种耦合电容绝对不可缺少。只有滤波小电容可能可以取掉。另外,我喜欢看台式机主板维修帖子,因为电路不太复杂,不伤脑筋,反而容易吸收借鉴,对笔记本主板维修也大有益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北桥通信总线上的耦合电容,缺了就相当于断线了,导致南北桥通讯不正常。

作用等同于PCI E插槽AD线测试点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得好仔细   VDDA2_5问下这个2.5是什么电压啊。

AMD平台系列型号CPU 本身工作特有的核心电压之一。

网友:
我今天下午对着一块HM65的笔记本主板,如果不是PCB有严重损伤,也有信心把它拿下来。可惜,条件还是不及LZ。

网友:
我要早日达到你的技术

网友:
        好眼光。  这你都看到到。  我修的话早上BGA了、  不行拉倒

网友:
好东西 收了

lvjingang -10 严管模块严禁灌水

网友E:
南北桥ALINK总线上的交流耦合电容      这些看着好深奥

网友:
值得学习,有一块880g的坏主板,也是各电压正常,回去看下是不是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北桥ALINK总线上的交流耦合电容      这些看着好深奥

相当于INTEL的南北桥的DMI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居然能使主板瘫痪?

和INTEL的DMI总线差不多,跑码之前CPU会先验证一下总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印象中楼主经常修到高端主板。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种供电都正常 的   复位也正常 的 BIOS的供电也正常 的 刷了BIOS  压了桥 CPU座都不行的就不想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北桥通信总线上的耦合电容,缺了就相当于断线了,导致南北桥通讯不正常。

不仔细看的话是发现不了的,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已加分

网友:
VDDNB:CPU内置内存控制器:1.1V,正常,在哪测的?

网友:
技术还是挺牛逼的,维修是要眼尖心细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这种电容是用来信号交换的,缺少一个都不行,类似于显卡背面金手指上面的电容

网友:
好技术呀 多写一些

网友:
刚刚看到 依旧精彩  看来 仔细观察 是少不了的环节呀  学习了

网友:
厉害。。艺高心细。修板的必备技能啊。。。要是俺早三板斧砍下来。。好板子也死翘翘了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下:上面所说的供电的测量位置是否有错:

再有:这个VDDNB是CPU的内存控制器。和CPU-PLL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md主板上特有的,给cpu供电的。如果它没出来可能会使cpu电压出不来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平台系列型号CPU 本身工作特有的核心电压之一。

谢谢大版。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南北桥通信总线上的耦合电容,缺了就相当于断线了,导致南北桥通讯不正常。

A-LINK 思天干得好!属于PCIE 4X 总线!差分信号,8对耦合容。使南北桥之间数据高速传输!

网友:
这板缺件是首要观察步骤呀,楼主犯了大忌------眼力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LINK 思天干得好!属于PCIE 4X 总线!差分信号,8对耦合电容。使南北桥 ...

对的,本质还是PCI-E总线,4X倍速,AMD南北桥通讯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的,本质还是PCI-E总线,4X倍速,AMD南北桥通讯用。

这个耦合电容估计是拔插显卡时不翼而飞吧!

网友:
昨天我也是遇到快板,内存供电的小8脚缺了一脚,被撞飞了,害我也忙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耦合电容估计是拔插显卡时不翼而飞吧!

估计是,否则一般也不会掉那个地方。

网友:
维修看来换是细心很重要啊,我之前碰到一个 联想主板G31T-LM 死活不跑吗,各电压正常 BIOS刷了南桥换了涛声依旧……结果无意中翻到背面发现北桥后面有个焊点不对劲 对照图纸后发现少了各电阻 补上后 正常跑马亮机了 。。。。。  赞攒攒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BIOS留下了

网友:
谢谢分享!

yankuo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个电容肯定要有啦!不过我在想着是怎么掉的勒

网友:
铁板修复,佩服佩服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两个碰极的搞得时跑时不跑

网友:
电容没有了,观察好仔细呀

网友:
看来修机器还得要细心啊,鼓励一下

网友:
观察仔细,一个小电容还真不那么容易发现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信号名称 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G:
这个电容极少修到有掉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容极少修到有掉件的

就是取显卡时动作大了,碰掉了下面的电容。

网友:
楼主你的图发的有问题,当初你应该拍张清晰的让大家看,我是找的很细心,要是板子在我手里,也有8成把握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眼神很犀利,换我估计也早干桥先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细心出细活

网友:
真的是很能沉得住气,要是我就直接做BGA了。

网友:
些贴我看到四分之一时就有上BGA的冲动!

网友:
这个还真要细心才修的好,,不注意搞死也搞不出来。。。

网友:
看病的基本要领,望乃是第一步的重要。

网友:
真够细心,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