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41M REV:1.0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20):
L-I41M REV:1.0 无CPU供电  EN 1.2 内存1.5  风扇不转 有12V 3.3 求解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V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没CPU供电  就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这些

网友:
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如果正常了就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VCC PVCC VI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