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706U8待机芯片问题

楼主(2016-01-20):
今修到一个MSI主板没有待机电压,诊断卡灯不亮,测PCIA14脚电压在0.几到1.几间跳变,跑电路发现待机是由UP7706产生的,打输出脚对地值100多,摸芯片比较烫手,怀疑芯片坏了,连换了2个故障还一样,摸网卡,IO都没温度,只是南桥热了点也不烫。这是南桥的问题吗,对地值有100多呢也不象短路啊,就是不出3VSB,请知道的帮分析下。

网友:
UP7706是一个3.3V输出稳压器,他发烫一般是后极有短路导致,极少是芯片本身坏,建议拆后面元件。

网友:
芯片烫  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   后极有短路  芯片会烫  因为芯片的负载变大了

网友:
发烫是后级有短路,打下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看看,前置后置都打一遍,没问题就先把网卡拆掉

网友:
网卡,IO这些不发烫的芯片也可能短路吗

网友:
还没出发南桥就发烫了?如果是H55或者之前的板子,直接拆南桥吧,100多欧姆是短路了,H61以上的板子3VSB对地阻值是109欧

网友:
昨天修了一片板子,就是待机短路,结果是IO坏造成的,不过这个IO它不发烫,走了弯路,差点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