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内存处板号X450V,对准版号

楼主(2016-01-20):
华硕A450,内存处板号X450V,上电无显,刷了几个版本的,会出现找不到网卡,检不到U盘等现像
亲测,OK的

网友:
BIOS忘记发上来了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这样的机子,现象是要等半分钟才有显示,BIOS刷了,对了,等会有不对了。。

这种情况要考虚芯片有问题了,换了BIOS芯片试过没有

网友:
我的关机直接拨的电源就不加电了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6-04-15):
我的也是A450V机器,内存贴纸写着X450VC,不知道下载下来行不行哦?

网友(2016-07-05):
我内存这写的X450CC

网友(2017-08-26):
能用只不过开机不是很快,要等的。。

网友(2018-09-24):
已解决华硕A450V板号X450CC REV2.1待机0.003触发一秒掉电的维修.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A450V板号X450CC REV2.1。故障插电0.003按开关后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在按开关亮一下就灭了不能开机一秒掉电。从故障上看好像有什么东西短路或者电压不出来引起的,分别断开3.3V/5V待机节点,发现断5V待机没有掉电现象故障就在这里,查点位5V待机经二次电源改名为+5VS_PWR分别供CPU蕊片RT8885AZ供电和独显蕊片UP1661PQ供电,分别断开CPU蕊片供电电阻PR8077\PR8012和独显供电电阻PR8503使它们不工作来判断,查出是独显部分引起一秒掉电故障,仔细观察独显部分电路发现背面R7719 100K\PR8530 100K进水腐蚀,清理代换后不在掉电,电流0.475不动。测电压发现+VTT_CPU_V0 1.05V电压没有出来,控制蕊片JJ=XX PU8200 RT8202M测得数据如下:
PU8200 RT8202M 2脚P_VTTCPU_VDD供电:5V
PU8200 RT8202M 9脚P_VTTCPU_VDDP供电:5V
PU8200 RT8202M 15脚P_VTTCPU_EN 开启:3.3V
PU8200 RT8202M 16脚P_VTTCPUTON 频率设定:0.09V(正常待机18.92V 触发0.82V)

分析16脚电压不正常可能蕊片坏了,由于没有JJ=XX RT8202M于用DJ=XX RT8202A代换。开机电流1.075屏幕亮了,但是新的故障来了亮机5秒掉电,掉电后在次开机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但也是掉电。是什么原因捏?想来想去还是想是不是代换的不能用决定更换全新的JJ=XX货到后换上,奇迹出现了,不掉电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