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开机不断重启,显示完苹果标志就重启

楼主(2016-01-20):
iphone4s开机不断重启,显示完苹果标志就重启,用爱思助手刷了没用,各种模式都可以进,但是刷不了呀,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个好电池试试看

网友:
补焊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
换电池 好了没楼主

网友:
电池拆起来再装回去,刷机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插供电,供电有信号再查硬盘

网友:
用iTunes试试看

网友:
硬盘问题吧,不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