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 PS-2181-01不通电

楼主(2016-01-20):
联想一体机电源不通电:PS-2181-01电源 ,供电IC:TNY278PN 坏,查了半天,原来TNY278PN 可以直接用TOP258PN代换.有TNY278PN资料

网友:
确定能代换不

网友A(2016-03-31):
联想一体机小电源 贵啊 所以还是修好的好

网友(2017-03-20):
能代换,我今天用过,效果杠杠的

网友B:
那个说不能用的人不要那么武断好不好,人家明明是正确的,你还提交个反对!你多想想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一体机小电源 贵啊 所以还是修好的好

这个 没遇到过呢 看样子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说不能用的人不要那么武断好不好,人家明明是正确的,你还提交个反对!你多想想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啦

有没有 进过 拷机测试稳定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进过 拷机测试稳定性呢

这个在电路里边只是一个待机5V启动的电压,不是主电压,负载不重,应该没问题,再说我也测试啦个吧小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电路里边只是一个待机5V启动的电压,不是主电压,负载不重,应该没问题,再说我也测试啦个吧小时, ...

这个代换 好像没见过呢

网友D(2024-04-21):
我也换了,确认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