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维修成本2毫米漆包线

楼主(2016-01-20):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的Z470开机不亮,拿到手去掉电池看电流吧 一看哎呀跑到0-3几不动

风扇一直转,怎么回事是不是不过cpu啊 大概的猜测,快速拆开看看吧,果不其然就是cpu这块的问题

,cpu供电芯片引脚都糊了 好像是进了糖液体 黏糊糊的 一滴,这不是要换cpu供电芯片的节奏吗 然后先不管这么多 处理吧 洗板水刷啊刷 然后就 测量对地阻止 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自己看看 引脚 都烧断了一根 那起漆包线 一点点就够够了然后就 飞吧 飞好就上电一路小跑 就亮机了 就是这么简单 ,特发体贴 献给新手学习。 望读者 给加点分吧 加分不扣分的 谢谢了你们的鼓励是我 最大的动力。

网友:
一楼沙发 顶!d上去

网友:
飞的哪,也不来张特写,没人顶帖,我来!不过没分了,加不了分。

网友:
飞线的那个地方应该来张特写,故障好简单

网友:
没有图片.怎么加分啊

网友:
重要的是技术,不是成本

网友:
发贴不容易,给你送上两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活还是比较舒服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故障明显

网友:
没难度,细心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啊,要是我就换主板了额

网友:
你家父母为你交了几大千上万的学习费不是成本?

网友:
没有飞好的图,  这么小的地,不好焊

网友:
维修员就是要有耐心,更要细心,再就是烙铁工夫要好。

网友:
看出问题来

网友:
CPU核心供电IC 这块还是细心点好。一个不小心,上电就大电流。。

网友:
这么简单的故障我这么就没遇到呢

网友:
有的进水,洗一下,烤一下板就好,有的换了桥都不行

网友:
焊工不错,已加分

网友:
成本不是一根线 而是维修经验分析 技巧+时间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看来这里好坏 啊

网友:
晕了、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确实有的时候遇到故障先把整版拆下来简单电、!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品牌的本本,看来太少了

网友:
送钱的货,不过经验跟知识也是需要成本累积。

网友:
这个也是要认真才修好那么快而且没什么成本的。我以为是CPU也烧坏了呀

网友A:
芯片 还没坏》?
对啊 还以为坏掉了 其实不是 就是短了 供电线
详情

网友:
楼主凭经验,电流跑到0.3几A就知道是CPU不出供电了。历害,学习了。

网友:
Z470修过一个微短的,没搞定,看你这个很简单

网友:
进水机 仔细点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进水还不是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 还没坏》?
对啊 还以为坏掉了 其实不是 就是短了 供电线

网友:
恩。很幸运。CPU没有坏。

网友:
进液了 有些还是蛮好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