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lcd怎么改通用电源板

楼主(2016-01-20):
如题,想把14.1的笔记本屏改成通用板,挂到墙上。维修方便。有大神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乐华通用套装买一个

网友:
关键是屏线接口要改好,其他的就好办,弄个通用电源板和免驱驱动板

网友:
马云家有配套的东西

网友:
马云家大把笔记本套件,价格也便宜

网友A:
加一个高压电源一体板,在加个5V的驱动板,刷好14.1的程序就行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高压电源一体板,在加个5V的驱动板,刷好14.1的程序就行了,没什么难的

不用刷程序的   万能驱动板  跟要跳一下跳线就OK

网友:
一个电源板  一个高压板 一个万能驱动板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