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C33OH显示器muc程序

楼主(2016-01-20):
修到个白屏的  是屏的问题   顺便程序备份下

网友:
已收藏,你没标注什么屏!

网友A:
楼主下次发程序建议多发点信息,比如显示器型号,屏型号,驱动板型号,主芯片型号,存储器型号,这样方便下载

网友B:
屏问题  就不修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次发程序建议多发点信息,比如显示器型号,屏型号,驱动板型号,主芯片型号,存储器型号,这样方便下 ...

多谢提醒  下次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问题  就不修了吧

屏坏了一般都是不修的 而且还是被同行搞得不行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一般都是不修的 而且还是被同行搞得不行不行的

还搞得不行不行的  这么严重  那你没问问同行  有没有染指MCU数据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  下次注意

呵呵,我也发过一次买的程序,结果都说没有具体型号,不敢下载,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搞得不行不行的  这么严重  那你没问问同行  有没有染指MCU数据这一块

焊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B:
看着都烦的那一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都烦的那一种吧

是啊  加上事情比较多  不想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