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REV:3.0 不触发维修加图纸点位

楼主(2016-01-20):
笔记本由于放了2个多月,之前的情况忘记了。今天没什么事就瞧瞧看,主板触发,

无+3vSUS +5vSUS   RT8206A  LDO电压有。3/5VSUS的EN分别是27 14脚无电压,论坛里面很多贴子都说我3/5SUS换芯片,我换了就没好过一次。怎么回事?跟换芯片还是一样。随后就是到处找图纸点位,那叫一个为难,不是版本不一样EC各个脚位定义不一样,最后在基地上找到点位,在91修上找到EC各脚位定义一样的图纸整理出来,兄弟些再修道这版本的主板就不用能个麻烦。回到主题RT8206A无EN  EN是EC86脚发出, 查EC条件,供电+3va_ec   +3vacc   正常

   时钟:这里要强调论坛上有兄弟说时钟128脚阻值为0这是正常因为本身就是接地、

复位:EC_RST#   ec14脚正常 EC本身的条件都满足。

再检查外部的条件 AC_IN_OC#  EC 120脚 有3.3V

    然后EC 17脚 LID_SW# 3.3v正常

条件都有但是还是没vSUS_ON   过程中换了块料板拆的EC。还是一样.问题有可能是VSUS_ON被拉低。

把EC86脚发出的VSUS_ON连接的0欧电阻断开,结果86脚有3.3V电压 顺着0欧电阻一直查原件,去掉一个对地的电阻后正常

图纸上有一个对地电阻r3030 100k。(这个电阻很小)去掉我也没补。直接开机就跑马亮机。 最耽误时间的就是论坛找图纸找点位下面吧图纸点位传上能加精不加精能多给分吗?没分了,多给点分吧。

网友:
怎么都没人

网友:
这机器,我记得好像是 EC边上的一个 5脚 5V转3v的管子爱坏吧。

网友A:
还是换一个,否则 。。。。。要它低时不会低。

网友:
这电阻没装的吧

网友:
楼主牛呀,分享的图纸收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精神,分已加 别嫌少

网友:
昨晚开了一晚上没问题。反正客户也不急自己先用到明年再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一个,否则 。。。。。要它低时不会低。

有道理。一个电阻不费事

网友:
今天就一分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再问下楼主你这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点位要用BOARDVIEW 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下楼主你这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点位要用BOARDVIEW 软件打开

网友:
修的不错,华硕我最烦了,除了打打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加分再收藏

网友:
好东西,正找这个呢

网友:
希望我碰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要用BOARDVIEW 软件打开

谢谢了楼主,我去下个软件看看点位图

网友:
是不是排阻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