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机1分钟左右自动掉电,刷BIOS解决问题

楼主(2016-01-20):
前天收到一美媚拿来的联想Z360笔记本,说是进系统蓝屏,要装系统,留下电话就走人了。
插上可调电源,开机,进BIOS设置U盘启动,刚进到pe系统就自动掉电了,又重按开机键,进BIOS,在BIOS下等了1分钟左右也自动掉电了。
于是打电话给美媚,告诉她是笔记本主板问题,不是系统问题,报价200元。美女同意修,于是拆机。
主板版号:DALL7AMB6E0 REV:E 如图

拆开后裸板测试,各大供电都正常,二级转换电压都也出来,CPU温度,桥温度,显卡温度都正常。
引起笔记本掉电的原因有很多,BIOS问题,温控等。12月份刚刚学过BIOS分离与合成技术,这个掉电问题估计应该是ME问题引起的,就从BIOS开始吧。
下载了一个官网的BIOS,经过专门的工具合成后,编程器刷上,开机进BIOS,pe都不掉电了.
进系统还蓝屏,更改硬盘模式无效,可能以前老是掉电引起系统损坏,重装系统后试机两小时一切正常了。
附上改好的BIOS,

网友A:
一年前我碰到一个联想的30分钟准时掉电,当时不会弄,现在终于知道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我碰到一个联想的30分钟准时掉电,当时不会弄,现在终于知道是BIOS问题了。

你现在应该是改BIOS的高手了吧

网友B:
分离BIOS为什么我就没有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离BIOS为什么我就没有学会

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C:
才60KB    是EC bios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60KB    是EC bios嘛

没有问题的,我刚开始也怀疑,编程器刷上去后,再读出来也是512KB,因为编程器自动在后面填充了FF

网友(2017-11-09):
是EC还是BIOS??????????            ???????????????

网友(2017-12-15):
刷你的南桥BIOS 0.7左右不亮。我的原来能亮的,是换南桥风扇狂转。

网友(2019-09-05):
我的机器是不定时掉电,1分钟或者5分钟都可能会掉电,刷此BIOS,禁用独显,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