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小机箱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20):
客户拿来好几台,戴尔小机箱,一台是没待机,一台亮黄灯不触发,修了大半天没修出个什么来,只是盲修,自己想了一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两台的芯片相互对换,看看到底是哪个芯片不好,结果一点进展都没有。这是外接12V,18A电源的主板,和笔记本有点相似,现在无从下手,请各位大神指教了。应该先修什么。

网友:
对换多的芯片有PTN3300AH, Sil3811ACNU  ISL6227CAZ ADP3293

网友:
先从5v和3.3v待机电压往前查,

网友:
对先修 IC电压  3  5v  在测试IO

网友A:
针脚775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开机键亮黄灯查cpu供电mos管边上的6个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修到好多dell的380机器开机按键亮黄灯不触发的,徒手搞定

网友B:
先修没待机的,没待机的估计好修点,先查下待机的电路。

网友C:
不触发,先从最简单的查起,电池,跳帽,有电没,晶振有压差不,(最好示波器看下波形),IO的RSMRST脚上有3v左右电压不,这个南桥坏的特别多

网友:
没有PCI插槽吗??

网友:
亮黄灯的肯定有短路了  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修没待机的,没待机的估计好修点,先查下待机的电路。

就是不知道待机电路在哪里查,最好有图纸

网友:
是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先从最简单的查起,电池,跳帽,有电没,晶振有压差不,(最好示波器看下波形),IO的RSMRST脚上有 ...

这个IO是SCH5524C

网友:
这个5524C的IO,23脚有3.3V,6脚没电,RSMRST也没电

网友:
就是这个,IO,不知道这个6脚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道待机电路在哪里查,最好有图纸

要么就是芯片转出来的,要么就是类似1117这种稳压器转换出来的,一笔接PCI_EB10脚一笔去板上划啊,最好弄个小铜刷,扫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脚775是什么意思啊?

是主板CPU接口针脚数、

网友:
亮黄灯那块应该就是短路保护了才不能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是芯片转出来的,要么就是类似1117这种稳压器转换出来的,一笔接PCI_EB10脚一笔去板上划啊,最好弄 ...

没有PCIE 插槽啊,只有内存插槽,其他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