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板号:DV14多故障之示波器大法

楼主(2016-01-20):
    型号:dell N4050

    板号: DV14    HM65

    故障:上电电流0.2,按开关无反应。

    修复过程:
  拆机裸板上电,电流0.2,摸待机芯片tps51125发烫,断电测3 5v电感对地无短路,3vLDO   5vLDO也均无短路。

8成ic坏,换tps51125,上电电流0.01,3D3V_PWR  5 V_PWR 出电压,待机正常。

按开关,电流上0.6瞬间掉电然后再自动上电0.35不动。我X 还有问题,测量主要供电,发现除了cpu核心和集显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

因此机是HM65 集显供电在过内存后才出来,所以先修cpu供电。

接下来测量cpu供电ic的主要工作条件,VDD5  , VDD3   ,VR_ENABLE(开启),都正常。

那就剩下SVID了,上示波器,抓SVID。如下图,正常。(因楼主一支表笔坏了,时钟就不抓了,其实熟练的人不需要对比时钟也能解读波形)

对照svid电压表,应输出1.65v电压。

既然SVID都出来了,又没电压,那只能有两个问题。一是ic坏,没出电压;二是输出电压了,但是保护了。
这时脑子里思考了一会,不对呀,第一次上电为什么电流能上0.6呢?是不是cpu供电第一次触发已经瞬间出电压,而又因有问题保护丢失cpu电压导致掉电,再自动上电的时候由于第一次保护且一直处于保护状态而没有cpu电压,电流才一直维持0.35的?

那就验证一下,第一次触发瞬间,万用表是能量到1.1v的电压,然后掉电自动第二次上电的时候量不到电压。说明之前的想法成立。到此已明确是由于保护导致无cpu电压持续输出。

输出保护也有很多因素导致,比如短路,ic外围电路(电容电阻,上下管等)和ic本身有问题。为了一步步缩小范围,咱先量量驱动波形(上下管G级波形)。本机是 VT1316(主芯片)+两个(两相)VT1314SF(从芯片,集成上下管)方案。没有G级,但是可以用一种方法可以间接量到,那就是量每相供电的相位脚,最简单的就是在电感连接从ic的这端量。

电感是一个复合电感,集成两相,2和4脚为各相的输入,1和3为输出,在2和4脚就可以测到各相位的波形,下面实物图。

随机先测第4脚波形如下:标准方波,未发现问题。

另测第二相,2脚,波形如下:

大家看,波形振铃现象严重,在这种大电流供电里,是不应该有振铃波形的(有些机子在待机3 5v的波形是振铃是正常的,这是芯片特有的省电功能)

哪里问题导致振铃? 先来看看下面电路

由1  2相电路可知,主IC是通过PWR_VCORE_DB0到2一共三根信号并行控制两相的从IC的(VT1314SF,集成开关管和相关电路)。说明两相供电是同时工作的(有些笔记本是设计有低功耗休眠的,也就是不是全相输出),且因是并行控制所以波形也是一样的,但现在有一相出现振铃,那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一相的从IC有问题。

到此真相浮出水面:PU4203有问题。

更换PU4203 ,上电亮机,再测两波形全部为方波。修复!

ps: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个问题呢?个人这里理解:因待机ic 51125有问题,导致上电的时候5V_PWR(也就是5v_s5,通过跳线后)产生浪涌,而此机的cpu供电方案就是使用5v_s5作为输入电压(不是以前的公共点19v作为输入),看上图pu4203和pu4202的输入是5v_s5。浪涌冲击两从IC,导致一个不幸遇难。
看官看完加个分鼓励,谢谢!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只能说明你太牛了

网友A:
亮机图没来一个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佩服。pu4203还是bga的,你网购还是就有备件?分析从ic和振铃精彩

网友:
会抓svid的都是大神  有事我也抓一个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看了觉得 蛮有收获的 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没来一个  无图无真相哦

忘拍了,真相永远在遇到后。

网友C:
楼主,这种玻离壳子的芯片,怎么植求,,,这个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值

网友:
表示暂时用模拟的示波器 SVID不怎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玻离壳子的芯片,怎么植求,,,这个方法分享一下,,,,

用手机通用值锡网加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拍了,真相永远在遇到后。

说的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淋漓尽致啊。

网友:
楼主,你的理论要不要这么牛呀

网友:
大神  心很细啊  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有波就是好啊,~!!

网友:
顶,思路非常清晰,请问用示波器这样抓svid波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电杆前端应该是19V!

这位同学 PWM电路没学透吧,好好复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