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使用的是F71883FG 82脚S3是什么呢

楼主(2016-01-20):
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使用

网友:
应该是桥发过来的允许上电的信号

网友:
允许上电的信号 IO收到后 拉低绿线 电源开始工作

网友:
这是一个复合可编程脚,如果作为S3来用的话,作用就是当用户按下开关之后给IO一个信号,IO再发给南桥一个请求上电的一个信号,南桥收到IO发过去的信号之后,南桥在自身待机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会发出SLP_S*信号(可能是S4、S5、S3其中任意一个),给到IO这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