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有一个通病,已经修了三台了

楼主(2016-01-20):
上电显卡电流 。上不去 。报价拆机,一看 ,没错。设计缺陷。容易掉的点。记住修复后一定把螺丝柱焊接结实

网友:
我还没见过,是然后显卡烧了吗

网友:
这导致显卡电流上不去是什么原理喂~

网友:
这个在ASUS机器上比较多

网友:
这故障原理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 散热铜片的固定螺丝柱 开裂  散热铜片无法完全贴住 芯片 从而芯片因为长期散热不到位 而导致显卡虚焊......碰到过这故障,加焊螺丝柱,然后重做芯片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这个通病是什么故障。是需要加焊显卡吗?

网友A:
意思是脱掉之后显卡过热脱焊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想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现象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脱掉之后显卡过热脱焊是这个意思吗

不言而喻。 肯定的

网友:
学习了,这年头什么怪毛病都有

网友:
ASUS上面比较多,我也遇见两台。

网友:
像这样的通病多一点才好,谢谢,又学习到一招

网友:
这个应该只要拆机就能发现的

网友:
显卡长时期处于 悬空没散热状态。。 不死才怪了。楼主加铜片了没。。

网友:
这个还是头回见的,多谢LZ分享

网友:
怪毛病越来越多

网友:
螺丝柱焊好  要么加焊显卡  要么换   就两种可能呗

网友:
看图就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以前惠普是维修之友 现在是联想啊

网友:
好坑的做工  谢谢LZ发现

网友:
有没有加焊好啊
英雄

网友:
这个可以有,楼主还修手机?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有点简单啊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 加焊显卡 固定螺丝柱就好了 说白了这机子的代工厂不行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学习点经验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碰到很多, 厂家设计缺陷

网友:
感谢分享。遇到了注意一下

网友:
HP的机器也容易这样

网友:
通病 通的号 收钱

网友:
我记得有还有其他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最后是换的显卡吗

网友:
华硕 有一款机子 也是显卡 柱子 易掉

网友:
是需要加焊显卡吗?

网友:
这个发现的却很好,下次直接秒杀

网友:
显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华硕经常遇到 这款机器以后也注意了

网友:
很明确。直接加焊显卡,固定螺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