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HM185WX1-400色彩渐变至灰屏维修

楼主(2016-01-20):
大家以后遇到京东方的屏,只要不是碎了,就有修的价值,通过了解与实践其实大部分都可以修好;入正题吧,今天客户送来一台AOC18.5寸的显示器来,通电一看,图像模糊且渐变,最后看起来就是灰色的一片,完全无图像了,通过经验感觉百分之八十都是屏的问题了,拆吧,看看什么屏先,拆开一看是京东方的屏,型号为HM185WX1-400(其实屏上还贴了另一个型号HM185WX3-401),搞不懂为何不统一成一个型号;京东方的屏以前有修好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这个型号,是HT185WX1的,就上论坛搜了一下果然只有HT185的没有关于HM185的,算了,自己研究,死马当活马医吧,感觉应该还是京东方屏的通病,就是侧边的TAB上缺VGH电压,果然,通过连接VGH电压我一共试了三个点才找正确,完美显示了;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为什么不能准确连接一个点,其实我六个点都测了有五个点都有不同的电压,只有一个点没有,那就连它吧,一连上画面更不对了,所以我也没底了,只有凭感觉一个个试了,后来是接在一个-7.4V那个点上才正常的;原谅我的编辑水平,照的照片全部都在下边了

网友A:
断了这么多,怎么接上的

网友:
明天回去再看看我那台A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这么多,怎么接上的

断了这么多?!有吗?!你是说哪里?

网友B:
京东方的屏好LJ的说

网友:
以为这是断了呢

网友C:
呵呵,没有,照的时候光线问题,如果真断成这样基本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京东方的屏好LJ的说

版主的LJ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有,照的时候光线问题,如果真断成这样基本就扔了

我以为你也太高手了,接了这么多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LJ指的是什么?

垃 圾    的拼音首字母

网友:
这也可以修,牛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京东方的屏好LJ的说

哈哈,楼主LJ就是垃圾呗,网络用语

网友E:
图片不清楚,是个怪物。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屏有侧边PCB板还有的救,没侧边PCB板那就没辙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换屏

网友:
这个要怎么焊上去,直接焊还是要先除保护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垃 圾    的拼音首字母

其实还不错,至少还能修好,这正是我们做维修需要的效果;如果遇到显示器是三星的屏出问题那才真的是垃圾了,无法修复了

网友:
很厉害啊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不清楚,是个怪物。

没办法,一个字:穷,买不起苹果

网友:
应该加个电路图解释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不错,至少还能修好,这正是我们做维修需要的效果;如果遇到显示器是三星的屏出问题那才真的是垃圾 ...

三星屏无法修吗  怎么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LJ就是垃圾呗,网络用语

还是你比较时尚呐  这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比较时尚呐  这都知道

呵呵,承让承让

网友:
以前有帖子,关于这个屏维修的,好像是联想18.5液晶显示器,那个屏是HM185WX3-200
就侧面这个点不一样

网友:
是VGH还是VGL。楼主语言能力太次。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