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白求助...

楼主(2016-01-20):
手头上有块板,不上U上电不掉,测各电压均正常,但上了U就不停的掉电重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大师指导下!

网友A:
测量下cpu 4pin接口对地阻值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cpu核心供电异常引起。

网友B:
不上U的话CPU供电也都出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上U的话CPU供电也都出来了吗?

不上U供电没有,上U掉电没有,自动启动又有了,反复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上了CPU    但CPU供电没产生 缺电压引起的  查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cpu 4pin接口对地阻值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cpu核心供电异常引起。

测了几次,第一次400左右到OL,后面把笔反来反去都是100左右到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上U供电没有,上U掉电没有,自动启动又有了,反复这样的

你这问题是上电自动循环重启是不是?自动重启一般是少电压,然后就是BIOS有问题,再就是25M晶振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是上电自动循环重启是不是?自动重启一般是少电压,然后就是BIOS有问题,再就是25M晶振问题都会 ...

25m晶振两脚电压一样的正常吗?

网友D:
不停重启就不要去测量CPU供电四针了,如果是短路路的话还能重启吗?
先测量上电瞬间有没有CPU供电,如果有,先刷BIOS,如果没有,修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停重启就不要去测量CPU供电四针了,如果是短路路的话还能重启吗?
先测量上电瞬间有没有CPU供电,如果有 ...

上电瞬间是有cpu供电的,bios难找些,再找找试看看

网友:
重启应该还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m晶振两脚电压一样的正常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确定回答你,可能正常可能不正常,我都是用示波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