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41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6-01-20):
拿到板时,测试CPU供电短路,拆除其中一个相的MOS管后,CPU供电不短更换测试没问题,上电结果其他相短路了,再次更换最后一个相也短路了。现在修好短路后不敢上电了。求哪位大神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

网友A:
主芯片和驱动芯片有问题  上管不受控   直接烧  上一个烧一个    把上管都拆了   打G极波形

网友B:
以前在没示波器的时候我修CPU电路是那相短路先把那相上下管拆掉,确认别的不短后再上电。然后测拆掉这相上下管控制极的电压及断电后打值没问题的再装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没示波器的时候我修CPU电路是那相短路先把那相上下管拆掉,确认别的不短后再上电。然后测拆掉这相上 ...

谢谢帮助,我搞不懂,为什么一路短路会影响其他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和驱动芯片有问题  上管不受控   直接烧  上一个烧一个    把上管都拆了   打G极波形

谢谢,确实是主控的问题,可能第一次短路把主控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没示波器的时候我修CPU电路是那相短路先把那相上下管拆掉,确认别的不短后再上电。然后测拆掉这相上 ...

这里可以断电拿掉CPU 打每组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来判断短路故障,基本都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帮助,我搞不懂,为什么一路短路会影响其他路?

根据CPU供电相对应供电MOS管并联工作原理你就知道了,一相MOS管 损坏的话,CPU供电工作电流值就会发生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CPU供电相对应供电MOS管并联工作原理你就知道了,一相MOS管 损坏的话,CPU供电工作电流值就会发生改 ...

懂了,原来是电流影响,我一般就关注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确实是主控的问题,可能第一次短路把主控烧了吧。

有这个可能  主控也挺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