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ver1.4不稳定故障求助。

楼主(2016-01-20):
V星785GTM-E45 可以触发开机,冷机开机没有复位,试多几次热机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跑点亮完码,拷机也稳定。冷开机没有复位,缺电压造成,内存供电1.8正常,VDDA,CPU,桥和总线供电都没有,主板上的5vsb 3vsb和3.3v正常,5v只有3.8左右,12v只有9.8左右,psok只有1.多V。热机时全部电压都正常 。
请问怎么来修。

补充内容 (2016-1-22 13:58):
又换了电源试,发现用这个电源主板冷机不触发了,热机一切正常,待机测绿线3.3V,短接开关开不触发,再测绿线有1.7V,再测前面试过的电源,绿线电压也一样,不过每次都可以触发上电。

补充内容 (2016-1-22 14:00):
这几个电源都在其它主板上测试过正常的,也没有电容鼓包。

补充内容 (2016-1-26 22:21):
故障为触发时绿线不能被拉低为0导至,绿线路上接了一个贴片电容,通过一个472排阻接到5VSB,最后到IO83脚,电容和排阻测了没问题,加焊IO后故障修复,冷机热机每次都能开机跑完码。

网友A:
开机不亮机时你测红线3.8v黄线9v?

CBR

网友:
如果这样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亮机时你测红线3.8v黄线9v?

是的,不正常时红黄线电压低了,电源是好,换过试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吧,感觉不是板子的问题,是不是你电源里面有电容鼓包了,所以充电慢电压低。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电源电容鼓包了   多试几次电容有热度了 短暂起作用 冷了又不行了

网友:
坐等解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正常时红黄线电压低了,电源是好,换过试了,

电源好的话,打下他们阻值或是滤波不良

网友:
图纸论坛有就不付上了,

网友:
换电源看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滤波电容鼓包引起本身容量下降,影响本身充电速度引起的。

网友:
查看绿线上元件是否有料坏,

网友:
不插4pin能开不,估计板上有滤波不良

网友:
谢谢论友的指点,故障已修复。

网友:
南桥32K晶体换个试下,挑电源板子?

网友:
排除电源、F71882不能拉低绿线的大部分是IO的问题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网友:
建议换IO,这种加热法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网友:
高手出手才有办法啊,

网友(2016-02-24):
加焊IO能修好的我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谢谢群主分享技术

网友:
建议换IO,这种加热法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