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S431 超级本。BIOS密码解除!!

楼主(2016-01-20):
联想S3-S431 超级本。BIOS密码解除!!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3-S431 超级本。 按开关屏幕亮起就显示要输入密码。。 BIOS上密码了。。 客户要求解开。。 嘿嘿。。 报好价格。 拆机。。拆开后有点小失望。 。主板已经被人动过了。。 BIOS也刷过了。 问客户是不是找人修过了。 客户说找了个师傅看了下。没解除掉。。。 一般习惯BIOS密码就想到刷BIOS。 既然人家搞过。BIOS应该没问题了。 。 观察了下。发现BIOS芯片左边一个 24S08C 的密码芯片。哈哈。 有独立的密码芯片。密码肯定在这个里面了。。 在坛子里面找了下。没找到空密码文件。。 就把芯片拆下来。 编程器读出来后。清空读出的缓存。。再写回去。。。焊回去。开机。出现两个报错后。 按FI 进BIOS了。 在里面溜达了一圈。设置了日期,时间。。 保存退出。。进系统。。   唯一的不满意的地方就是 开机会出现2个报错。 可以不管他,自己会跳过。。

网友:
用什么编程器读的

网友:
可是这样客户会答应吗?

网友:
#编程器读出来后。清空读出的缓存。。再写回去。。。这个 可以去掉密码 ? 下次可以详细说明下

网友:
方法有待验证哦

网友:
编程器读出来后。清空读出的缓存。。再写回去。。。这个 可以去掉密码 ?

网友:
方法能讲的具体点就好好了

网友:
读出来的还是原来那个啊!怎么刷回去就没有密码了呢!

网友:
这个芯片在淘宝有卖的,30包邮,换一个就行 了

网友:
清空缓存应该去不掉密码的吧  如果把这芯片直接拆了能不能解除密码?

网友:
不要用WINHEX打开填FF清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