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焊盘上的空点是不是比其它点更容易掉?

楼主(2016-01-20):
焊盘上的空点是不是比其它点更容易掉?

网友:
是  因为 就是一个点  不如有线的固定的好 一般掉的是空点

网友:
看你的手工如何了

网友:
那是肯定的.空点没有其它连线固定会容易掉一些

网友:
这是必须的,

网友:
看质量,通常来说是比较掉,但HTC的就不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