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I3独显加电0.5掉电

楼主(2016-01-20):
  手上有台HPDV3的本本,见图

,I3 独显。情况是这样的,,待机正常,触发上电到0.5A左右掉电重启,反复重启,不断电的话就一直上电掉电上电掉电。上电瞬间除独立显卡没供电外其他电感都有电压,刚开始怀疑出来电压有杂波,用示波器测试每个电感电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头绪。
  看到远程笔记本群人很活跃,请教大家一下,在这里要感谢
吴班长的指点,立刻查该信号+VCC_CORE_PG。
有3.3v正常,我有问群里,下一步要怎么查,又有一高手回话 一语提醒梦中人,对就查查时钟,这不是HM55的主板吗,查时钟芯片

开启IMVP_CKEN是正常的,测试14.318没有波形,转测时钟芯片的供电
发现问题,L1009竟然不见了,一团锡搞定,再开机已经不在断电,正常跑码。在这里感谢师兄的大力支持,大家看了有收获就加加分吧!

网友:
思路明了,无可挑剔。

网友:
掉电的情况,很难去考虑到时钟那方面,学习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拆掉Q102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掉Q1020 ??

可能是怀疑Q1020击穿了吧,如果被击穿,就不受IMVP_CKEN#的控制而直接拉低IMVP_CKEN,时钟芯片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A:
还有、楼主从哪里找的图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掉Q1020 ??

去电11020是最开始的考虑,担心是它坏了,开启不能正常产生,所以去掉,结果去了还是一样,就去查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从哪里找的图纸 ??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

网友:
不错不错,不停学习就是不错

网友:
发的帖子很好,讲的清楚明了,学到了不少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下手果断

网友B:
楼主一开始不说就独显没电压吗,假如独显没电压CPU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
顶!!学习了

yankuo -2 严管版块,请勿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开始不说就独显没电压吗,假如独显没电压CPU怎么会有电压呢?

独显是之后才出的

网友:
楼猪  好样的啊,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
谁的字写的不错,

网友C:
这个远程群好哦,是多少群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开始不说就独显没电压吗,假如独显没电压CPU怎么会有电压呢?

但是楼主我看了这机器时序还是先有独显供电啊,只是独显供电PG没用。你是不是没测准。

网友:
恭喜楼主又学了一招,哈

网友:
既然有思路,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D:
电感是不是你弄掉的呀!!!

网友E:
别人做手脚的机器吗?电感怎么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做手脚的机器吗?电感怎么没了?

这是商家拿来的,应该没有做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是不是你弄掉的呀!!!

我是修了好久才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远程群好哦,是多少群号

【迅维】远程培训群,要加入可以联系【迅维】客服

网友:
又看见大神贴了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一首 好几

网友:
掉电 查时钟  0.5A死电流查什么呢,,掉与死这之间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你自己搞掉的吗

网友:
断电一般都不会考虑时钟  下次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
掉电不好修,电感怎么会掉呢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看来又是个二修的机子。其实也难怪。有的时候客户来了给他测半天又补修啥的。让人不舒服。这种事情也试可以理解的。

网友:
掉电的情况有很多!楼主好幸运哦!

网友:
那个电感可能是客户自已拆的时候搞掉的,楼主还这是细心

网友:
楼主 多谢了  学习了

yankuo -2 严管版块,请勿灌水

网友:
楼主厉害啊,,看来这也是个二修机哦

网友:
师兄 厉害都精华了 修的比较好 这个机器是时钟起来后 显卡供电才出来。

网友:
那个电感自己掉啦?还是给人拆的

网友:
学习了,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有志者事竞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借鉴,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但是楼主我看了这机器时序还是先有独显供电啊,只是独显供电PG没用。你是不是没测准。

先有独显再有CPU供电?你在哪学的时序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看来是别人故意把那个电感拆掉的。

网友:
细心啊,决定成败。

网友:
掉电情况  时钟是必查的条件之一

网友:
论坛人才辈出啊

网友:
来找经验。

网友:
有学习了新的知识,还得好好学呀

网友:
掉电的情况,一般都会考虑缺电压的问题,很难去考虑到时钟那方面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有独显再有CPU供电?你在哪学的时序呢

机器的维修好,很大一个原因是群里,有高人提醒,要不然我可能也是修不好的

网友:
14.318不工作就反复重启 ,我记住了

网友:
有群里的老大门教确实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二修啊,Q1020是干什么的?

网友:
故意做得故障

网友:
顶 又学一招

网友:
这个板子很便宜。才一百来块钱,真心没必要修

网友:
有图 有真像。 技术很不错。。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不都是现有CPU供电再有独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