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HD7950开机报警故障修复案例

楼主(2016-01-20):
     今天外地朋友寄了一张迪兰的HD7950过来说不开机的卡给我看看。收到后目测核心周围有助焊剂残留,估计被人干过BGA。
电表检测核心供电对电阻5欧姆正常,显存供电10欧姆正常(其实这个10欧姆是此供电的负载电阻,有些品牌的HD7XXX是100欧姆,看供电方案),其他电源粗略测试了下都OK。上机滴滴几声报显卡不存在,果然是点不亮的货。电表检测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正常,其他几个电感供电也正常,唯有背面右下角的一个1V的供电只有0.4V,具体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拆开正面散热片发现这个DC/DC的驱动IC居然已经爆掉了,看来有严重的过压情况发生。

再往前查这个IC的供电5V是来自12V-》7805 LDO产生。一量,妈呀,5V变成12V了,难怪会爆。
拆掉7805 LDO和这个坏掉的供电IC,检查DC/DC的MOS是好的,看来可以上电跑下了。完美亮机,测试温度性能正常,¥200零花钱到手。

最后附上坏掉的小坏蛋高清图

总结:负责给这个核心PLL供电的DCDC因为产生5V电源的LDO意外损坏(5V变12V)而过压损坏造成无PLL 1V供电。上家居然去烤核心,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此故障算是罕见 ,而且因为5V变成12V,这个5V还要给显示器的EDID EEROM作为供电电源读取EDID数据的,搞不好会损坏显示器的EDID EEROM哦,好像我的显示器的VGA通道就已经这样挂掉了,呜呜呜,多找客户要点钱来安慰下才行。

网友:
7805也会坏,真是少见哦

网友:
补充,今天测试发现VGA接口无输出,换掉74门电路IC后恢复正常,这颗IC也是5V供电的,看来这个7805坏殃及池鱼非常多

网友:
7805倒是碰见几个坏的 有时候换了还是不正常

网友:
论坛显卡维修的经验帖子太少了,有时间希望多分享下维修经验帖,给你加精华了。

网友:
一张显卡收个200很不错啊都跟修本差不多了

网友A:
显卡维修帖子的确是有点少。。。。多多!怎么找测试点的!希望多点这样的教程!200多呵呵估计也能买张二手的7950了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台式显卡维修贴很少,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维修帖子的确是有点少。。。。多多!怎么找测试点的!希望多点这样的教程!200多呵呵估计也能买张二手 ...

200通常只能买到坏的7950,好的7950起码6XX起。

网友B:
不知道是楼主报价厉害还是楼主的客户优质,一块一千多的显卡能收200,,,,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楼主报价厉害还是楼主的客户优质,一块一千多的显卡能收200,,,,厉害。

我很少修低端的主板和显卡,我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更多时候我是自己收一些高档卡的尸体来玩,比如100多块的7970,R9 290,GTX780之类的。如果是网友找我修此类高端卡,修好收200根本不用我说出口啊,更高端一点的GTX780TI,HD7990,400,800都收过。淘宝报价50修7970,很多人试过的,什么结果我就不说了。。。。

网友:
高手呀学习中

网友:
显卡的修的一般也就是CPU走一走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少修低端的主板和显卡,我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更多时候我是自己收一些高档卡的尸体来玩,比如100多 ...

厉害,我这边苹果主板修片也是200  哎!恶意竞争的太多了。 楼主手里还是什么高端显卡,便宜的,我最近准备装个台式机自己用。  把你往日的帖子翻了翻,估计楼主是那个电子大学毕业的。,理论很扎实,不是专业修电脑的,都把图纸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经验 高端显卡才有搞头啊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这是PLL 1V供电,有图纸? 若是我,测到0.4伏也不清楚是他坏

网友:
显卡只是供电方面的问题还是相当少见的,算是捡着死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