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怎么样啊准备入手

楼主(2016-01-20):
胜利VC890C+怎么样啊准备入手,朋友们给点建议吧,新手想入手来加强学习用的,看到很多人都在使用890c+看网上销售890c+的量非常的大是不是证明还不错啊这万用表

网友:
什么东东 啊

网友:
胜利VC890C吗

网友A:
就是胜利万用表啊

网友:
哦 这东东多少钱、

网友B:
我觉得万用表能修飞机 ,但是他自己当不了飞机 你觉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胜利万用表啊

还行吧,我用的是优利德UT58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万用表能修飞机 ,但是他自己当不了飞机 你觉得呢、

嗯那肯定的,就是想入手一个来研究下不知道入手哪个,来听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行吧,我用的是优利德UT58D

查了下你的UT58D比vc890c+贵多了,我新手就是想入手一个来加强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你的UT58D比vc890c+贵多了,我新手就是想入手一个来加强学习的,

适合最好,如果是专业做维修还是一次买个好的,如是买来只是用来学习 VC890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适合最好,如果是专业做维修还是一次买个好的,如是买来只是用来学习 VC890够了

屌丝就够买百元下的万用笔啊,推荐几款吧,我参考下,

网友:
就普普通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屌丝就够买百元下的万用笔啊,推荐几款吧,我参考下,

100之下选择的比较少,VC89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之下选择的比较少,VC890就可以了

万用表太好了,对新手来说贵便宜都一样

网友:
几十元的890C+可以了,毕竟只用到二极管档、通断档、电阻档,直流20V档。要那么贵,那么高档,那么精确的万用表有什么用?
记得有位大神说过:最高都是直流20V,你还想要多么精密?

网友:
楼主喜欢890,那买UT890,玩具表UT139C 更适合维修用表

网友(2016-02-21):
这表还可以吧,新版的测量速度也挺快的,要买标有TRUE RMS那款,没标这个的测量速度相对慢点

网友:
速度慢,国产万用表,建议买300元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