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WA106 S161的芯片资料

楼主(2016-01-20):
台达电源里面的,什么鬼电源用的芯片网上都找不到资料的。先谢谢各位了。
或者告知一下怎么代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达电源的资料太难找...............

是的,里面用的IC都是奇奇怪怪的。 我在论坛里搜索都找不到要关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里面用的IC都是奇奇怪怪的。 我在论坛里搜索都找不到要关资料。

dwa101/106/108的功能大同小异,基本功能可以参考tps3510、5510之类的芯片,当然针脚定义不同,但原理基本是一致的。跑下线路大概就知道是什么定义了。
你的另一个帖子说的电源故障主要是电压偏低了 ,有可能12v/5v的分压电阻变值。你追着12v和5v的反馈端就可以找到那三个电阻。
不同芯片多出来的针脚,一般是多路过流保护,电源如果有金属电阻,那部分也可以无视了。

网友D:
在网上找到这个图,跟你的电源板上要找的元件外围是否相近,比较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到这个图,跟你的电源板上要找的元件外围是否相近,比较一下看看,

好的,我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dwa101/106/108的功能大同小异,基本功能可以参考tps3510、5510之类的芯片,当然针脚定义不同,但原理基 ...

为什么说有金属电阻那部分可以无视?

网友:
这样的既使查到资料了也无配件更换,放弃吧!

网友:
台达自己命名的芯片型号,,,不好找

网友:
这种芯片资料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