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主板自动触发加不跑码

楼主(2016-01-21):
P5G41T-MLX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无复位,测绿线对地值870多,不确定,继续查触发电路,IO72脚为高电平,那前面的应该没问题,打开点位测得MD703一脚为低电平正常,3脚也为低电平不正常,他是由旁边的822排阻上拉的,一边有3.3,一边无,换

哪位大神梳理一下这里的逻辑关系,我看到头疼

插上电源不自动上电了,触发……没反应,下意识的摸了一下32.768,通电复位不跑码,801GB桥估计坏了,刷个BIOS,还是不跑码。加焊桥依旧,换,OK,亮机

网友A:
修得很凌乱    修好了都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很凌乱    修好了都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维修中很少有人按时序走,如果我按照时序走,以我这样的智商看到上面这幅图,看个半天都不一定理出关系来,因为那会浪费很多时间,找一个切入点,如果这个点正常则可排除前面是没问题的,就像图中这个逻辑关系,修好之后我看了看,结果看到头疼

网友:
码子很累,给你2分辛苦分

网友:
不错              应该是通病·!

网友B:
很多时候我修机都不按时序一个个查的,那样太浪费时间;先来三板斧,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我修机都不按时序一个个查的,那样太浪费时间;先来三板斧,不行再慢慢查。

对头,找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