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DPS-250AB-59的电源好难修,请大家再支招

楼主(2016-01-21):
先上图

这块电源侧边上有一个小板子。  整个电源用了4个光耦。 主板下面一个EL3574   侧板上面3个 R2561B,而且这个光耦资料不大好找。
还有一个AS339AM-E1  好像是电压比较器。

反面是一个3843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一个是DWA106 S161 好像是温度监控还是什么监控芯片,反正网上资料找不到。

故障现像就是:

       加电 +5VSB 电压正常。
       短接以后各路电压输出都比正常值低。(用那种电源检查盒子插上去,电源的灯是在闪。)

         正常值           异常值
         +3.3V             2.5V
         +5V                2.4V
         +12V              7.4V
         +24V              8.5V

拆开电源未发现有烧焦的地方,电容也未发现有鼓包的地方。
主电容待机电压:305V, 短接后电压不是很稳定在360-370之间变化(数字表)。

因为我有一个好的电源,所以用替换法试了一下。 现在已经用替换法确定,故障点是在侧边小板子上面了。

小板子上面:
查了3843、光耦都没有问题。 我把故障电源的DWA106 S161换到好电源上面,故障可以重现。但是我把好电源的
DWA106 S161换到故障电源上面,现在开机电源又保护了。(用电源检查盒插上去,其它灯闪一下就灭了。+5VSB 常亮)

网友:
台达的电源很难搞的,

网友:
这种电源我看还是花点时间把图画出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图画出来那可是造福大家的好事............

只是混混一个,没那个能耐,只一个侧边的小板子就看得头疼。

网友:
我感觉你短接强制开机后,大电容应该在380到400V才对,PFC有问题吧!前面400不够后面输出肯定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混混一个,没那个能耐,只一个侧边的小板子就看得头疼。

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ATX电源,好想试一下啊

网友C:
你看看那个大的电解电容容量是不是减小了?我的一个电源就是这样。(我原来嫌它容量小,换了个标称值大一点的400V220UF的,结果就出现你现在所说的情形了各个电压一路低下去。很是纳闷,恰巧今天下午有换回去,哈哈!正常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PFC电压检测反馈支路的电阻..........

网友:
还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D:
主动PFC电源维修比较难,先前看到一个维修主动PFC电源的资料,他先去除主动PFC按普通电源修好后级电路,后级电路没有问题再修PFC电路,这样事半功倍。

网友:
DWA106 S161是个过压、欠压、过流、温度保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动PFC电源维修比较难,先前看到一个维修主动PFC电源的资料,他先去除主动PFC按普通电源修好后级电路,后 ...

这得很高的 技术 主动PFC 复杂

网友:
我最近也修了怡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后来,我还是放弃了,第一天修好了,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好像是开关管哪里的原因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那个大的电解电容容量是不是减小了?我的一个电源就是这样。(我原来嫌它容量小,换了个标称值大一点 ...

已经说了,和主电路板上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