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21):
华硕P8H61-M LX 无CPU供电  ,查得有一上管击穿,换后,上电不触发。论坛找了半天没有。无意中装上CPU戳了下开关针,开机了,插上内存接显示器直接亮机。
原来华硕P8H61-M不装CPU不触发

有一个ESC G41T-M5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7734-1-1.html   这个,修复好不跑码问题后,又来了新问题,开机几分钟就死机。示波器测得32.768波形会左右跳动,换别的板子测没有此情况,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一个样,料板吹了电阻,飞了。没有找到。难道是电阻或者南桥导致的问题吗?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分享下。各位师哥师姐指导下!

网友:
论坛搜,说有可能是外设或者是南桥故障,准备动手拆了。拆前又通了下电,直接好了 。现在已经开机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发现问题。额,悲剧的中的喜剧

网友:
放电好的吧

网友A:
怎么修复的不跑码问题啊?

网友:
我前些日子也遇到了华硕p8h61-lmx r2.0开机不上U无cpu供电,结果走了弯路,有跑马后又无显示,喇叭报警,后来看论坛帖子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复的不跑码问题啊?

有VCORE  PCI-E a13 14没有时钟,直接换了时钟芯片,修复无复位故障

网友:
不知道,刚接触这个,理论弱爆了

网友:
LZ差点走弯路了,呵呵

网友:
i后面板上缺的电阻应补上吧,如果是晶体上/物料

网友:
asus  p5系列 时钟 954坏的多

网友:
Asus好多板都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