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5R开不了机,求助大神

楼主(2016-01-21):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一下开不了机,懵圈了
具体情况:不插电池连上电源线,按开机键之后没反应,没有警报声,风扇也没启动
指示灯情况(如图1,从左往右):
    1.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正常
    2.开机指示灯:闪烁,不快不慢
    3.电池充电指示灯:不亮,可以忽略
    4.硬盘指示灯:闪烁,频率快亮度小(手机没办法连拍,拍不到)
    5.内存(或者CPU)指示灯:同硬盘指示灯,闪烁,频率快亮度小
    6.无线指示灯:闪烁,不快不慢

其他图片:

在资料贴里面找到过类似的帖子说刷EC BIOS就可以了,不知道这种情况可行吗?EC BIOS怎么刷?我已经下载了05R的EC BIOS
第一次发帖,如果这个求助帖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请不要介意,实在是愁死了

谢谢楼下回复的各位,看来ECBIOS不用刷了,还是送修去

网友:
唉,个人用户么?都知道上来这找人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要搞得越严重了.刷BIOS不容易.买个编程器最便宜的都要300大洋.而且要看电流的.能上电怎么算是EC BIOS的问题.别人都是懒的理你.随便给你说一下南桥有问题.显卡有问题.等等 等等.就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因为你太抠门了.还是付钱请高人吧.

网友:
对头,个人用户来做什么呀,

网友:
这种 情况  要拆机刷BIOS了   而且还需要有另一台电脑 一台编程器   风枪  镊子  焊膏   有?    NO就送修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跟你的一模一样   不用刷BIOS   都不管用 我的上次是换南桥好的  你找家维修店 直接说  换个南桥 百分百好

网友:
呵呵 个人用户么 都来提问题来了,送修不就行了

网友:
你是用户吧  建议找专业人士修

网友:
个人用户,我觉得还是去专业的地方修吧,不然越高越麻烦,好多客户机拿过来的时候就被拆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像这种瞎搞的客户我通常都要多报故障报高价

网友:
楼主 这样的情况必须换主板  没得修了

网友:
自己不会找别人搞

网友:
个人用户 吧 去找维修站吧

网友:
拔插下内存能好没?如果没,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搞不定,别听别人的话乱弄了,找专业点的人修下不就得了,别最后弄个得不偿失

网友:
建议找个大点的维修店 修一下 没几个钱的 你自己弄不了

网友:
其实呢 这款机器不难修 但是你要没工具哪怕论坛高手过来指导你 你也没法去弄 拆个壳子你都费劲 你还修什么?

网友:
用锤子砸一下说不定能好

网友:
这款机器10有8~9都是主板问题像这种情况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送修,自己弄不好把故障扩大了,最后只有换板了

网友:
个人用户都能搞,还要我们搞维修的干什么?真把自己当天才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的送修吧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维修店去看看吧

网友:
就是告诉你故障,告诉你怎么修了,你也修不了的。还是花点钱去维修店吧,有些钱该花还是要花的。

网友:
建议送修,个人容易搞出问题来

网友:
这情况还是找专业维修吧。这样 说明不了要测过后才知道

网友:
外接有没有显示,有显示,这种机器很多是屏线坏。

网友:
这贴子也能发这里来吗,,,给楼主一个意见,,,修板,价格在150到200之间,是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的价,200 到300是二三线城市的价,300以上,是换桥,大修的价,自已看情况吧,在以上的范围内,直接修,,超过500以上,可以考虑换机,不需要自已动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会搞成报费,再者,不是越便宜越好,,,修好价格适中,才是最好的,便宜最终未必能修好。。。

网友:
楼主不要私自拆,越拆越坏

网友:
不吹牛逼,跟你说哪里的问题,你都弄不好。尽量自己别搞,问题会严重的!

网友:
客户求助,故障描述还挺详细的,赞一个。有兴趣就去迅维实地学习一下,相信你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对头,个人用户来做什么呀

网友:
换板解决问题

网友:
换新电脑吧。没救了.

网友:
送修+1....别搞到只能换板..

网友:
你自己实在要自己修还得再买一台好的电脑等等相关设备才能操作,加上必然的风险从经济角度出发还是找人修化算。

网友:
好,换板子或是显卡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呢    你这说的很片面啊

网友:
修主板吧,看你技术了额

网友:
找专业的更好不要越搞越糟

网友A:
有很多笔记本主板100多两百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笔记本主板100多两百一张

你这是不是有点傻。自断后路?

网友:
送修吧!自己不要折腾了,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lz送修吧,自己一个人没法搞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弄哦。

网友:
现在的用户太抠门了. 现在的用户也太祒,都样样会了,都上这来找故障了,以后叫我们怎么活。 还是付钱请高人吧.

网友B:
楼主别要听上面瞎说,这个问题不大的,拆掉电池,用两根电线直接接220v电压,接笔记本上的电池接口上面,不要接错,两根线接最外面的铜片上,瞬间通电5秒激活一下就可以了,时间一定要掌握好,不可以超过5秒,要是一次不行,多试几次。就亮机了,记得别忘了,亮机后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
搞什么啊  个人用户怎么到 这个提这个  你能搞定我们干脆不用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要听上面瞎说,这个问题不大的,拆掉电池,用两根电线直接接220v电压,接笔记本上的电池接口上面,不 ...

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