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785GTM-E45M,上U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1-21):
V星主785GTM-E45M,上U不出CPU供电,取了U不上或者假负载电压供电正常。是CPU坏么?哪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查一下他的三个条件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好好研究下   相同故障论坛有多个帖子  都没解决

网友A:
具体得看电源IC,有些电源IC是这样的,不上U能出供电,上U不出供电,如果是这种类型的IC那么可以说明电源IC是没有问题,查一下CPU供电产生的条件,就不用去考虑换电源I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得看电源IC,有些电源IC是这样的,不上U能出供电,上U不出供电,如果是这种类型的IC那么可以说明电源IC ...

问题找到了,论坛里有个案例和这个一样,前级的芯片带负载有问题,导致供电EN信号起不来

网友:
之前好像也碰到过一片这样的板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麻烦。修到过其他主板也有这种问题很少修好的

网友:
查三大条件,跟着原理走,少走弯路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电源IC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论坛里有个案例和这个一样,前级的芯片带负载有问题,导致供电EN信号起不来

确定是这个带不起负载的问题吗??我手上也有一片映泰770的大板   上CPU没有CPU供电,,不上CPU  反而有CPU供电  芯片换过。。。

网友:
上假负载试下,查IC条件,VID,供电,EN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这个带不起负载的问题吗??我手上也有一片映泰770的大板   上CPU没有CPU供电,,不上CPU  反而有C ...

带U测EN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