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摸板的怪问题 求助求助!!!!

楼主(2016-01-21):
请教个问题  很奇怪 一台笔记本触摸板不太灵活 手按主板上面触摸板的插座就好了  松开就不行 不是插座的问题 求指教

网友A:
不是插座的问题  换个触摸板不就好了    接口没虚焊??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插座问题  用胶沾一下不行吗

我飞线连接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插座的问题  换个触摸板不就好了    接口没虚焊??

不是虚焊 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虚焊 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吧

哦  你说的是按主板上面 触摸板排线的插座啊   不是接口的事  那你插排线的时候  排线上面垫点东西看看

网友D:
你把触摸板从C壳上取下来看看,把胶清理,重新上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触摸板从C壳上取下来看看,把胶清理,重新上胶。

发现个新方法 手碰C壳 不管碰哪个位置 只要手捧上去 就好用 手拿下来就不行 我草 什么鬼。。。

网友E:
检查下接口接地什么的是否良好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
换触摸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接口接地什么的是否良好

唉 客户拿走了 不修了 老师

网友:
触摸板背光要绝缘绝好 我前面装了一次触摸板一开始是好的  我把锡纸思了不能用了 查了好久

网友:
是按压板子还是触摸板

网友:
学习一下技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