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如何刷BIOS

楼主(2016-01-21):
M2N68-LA如何刷BIOS?用软禁还是硬件刷,请高手指点!检测卡测试显示47码

网友:
BIOS取下使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开不了机只能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貌似只有编程器了吧。

网友:
这个你只能硬来,软件是没办法的

网友:
不能显示的话只能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都是焊下来 直接用编程器刷比较可靠

网友:
可以买个简单的编程器拿下来刷

网友(2016-02-20):
先把BIOS芯片焊下来再用编程器刷写(BIOS版本要对)

网友:
我这片(主板和楼主的一样)可以显示,但提示CPU什么的(好像是CPU风扇什么的),过一会就断电了再开还是一样!BIOS也进不去!是BIOS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谁有这个BIOS程序啊?主板是M2N68-LA REV5.00,要能用的(正常运行的原板上备份的),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不亮机的只能编程器刷了